楼主(2020-09-05):
   三菱PLC和视觉、激光测量等设备通信时有一个叫 PLC链接的东西。

   PLC开放一个端口,激光设备设置发送的寄存器D。PLC不用写程序就能直接监控传入的数据。它是用TCP的,实现的数据传输和CC-Link、1:1、N:N很像。
   这里的PLC链接具体叫什么协议,用什么方式实现的?

=================结贴====================
 感谢各位的解答!!!

针对网口总结一下,串口的也有这种:
一 通过 Ethernet 接口使用三菱电机公司生产的 PLC 和 PLC 链接功能,可实现的功能
1.外部设备输出测量数据可以直接输入到 PLC 内的数据寄存器(D)中。
2.可以读取 PLC 的数据寄存器(D)中的命令,控制外部设备。

二 支持的机型
MELSEC iQ-R、IQ-F、Q、L、Fx,通信协议得有  MC协议 (3E)和MC协议 (1E).

网友A:
你这个不知道什么协议,简单的232协议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PLC和视觉、激光测量等设备通信时有一个叫 PLC链接的东西。

   PLC开放一个端口,激光设备设置发送的寄存器D。PLC不用写程序就能直接监控传入的数据。它是用TCP的,实现的数据传输和CC-Link、1:1、N:N很像。
   这里的PLC链接具体叫什么协议,用什么方式实现的?
以太网Modbus TCP通讯技术协议,要翻阅硬件手册,看看三者的硬件制造商,在研制该型产品的时候,是否预先设定硬件自身的电路板以及其芯片支持这种通讯协议的数据传输格式。

网友C:
需要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吧?!

网友D:
直接在参数设置TCP MC协议,PLC只需要设置端口号,但是双方要确定使用的地址。

网友E(2022-01-17):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