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5):
三菱PLC X1A0到X1AF是特定的某些含义点吗

楼主:
手册上没找到对这个区域的说明

网友A:
你要确定1A0这个起始地址对应的是什么模块,如果是特殊模块那有特定的含义
三菱Q系列等中大型PLC特殊模块占用一定的地址,这些地址用来和CPU交换信息。

网友B:
先确认这个地址对应的模块是普通数字量模块还是特殊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怎么看地址对应的哪个模块,以前没用过这个

网友A:
程序中,PLC参数里面有设置I/O地址,看这地址对应的模块型号。

网友C:
应该是智能模块吧,这个没有物理输入输出的,这些点用于模块参数设置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