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5):
三菱伺服电机的ABS值通过PLC读取后校正然后再传输到位置寄存器,ABS是这样用的吗?我是想用一个伺服电机作绝对位置用,但是一直搞不明白ABS是怎么个作用

网友A:
看看定位手册

网友B:
如果是三菱的PLC,可以通过ABS指令将当前位置读取存放到PLC内当前值地址中。

网友C(2020-10-06):
我这里有标准例子和接线图,不清楚wx 191 29534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