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广告显示

楼主(2020-09-05):
各位大佬,广告里面那些LED灯显示出流动的字样是什么原理,怎么做,用到单片机吗?谢谢

网友A:
单片机+74HC138+74HC595组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c#语言编程的吗?有没实例呀?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东西要配合上位机才能使用的,上位机负责把文字图片等生成字模数组,以及显示的方式等信息,再通过USB端口下载到控制板上,控制板根据数据来显示内容。这东西都是成熟的方案,如果需要,网上一大把,卖板子给你的时候会给你配套的软件的。如果想自己开发后拿来卖的话,没有必要,这东西早已烂大街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c或汇编,

网友C:
所谓的流动是利用人的视觉残留效应

网友D:
一个个的,   这个以前是 按照 C51 +74HC138+74HC595  但是现在都烂掉牙的方案,  不可能还这样用的,

我查了一些, 都是用 ARM + 通讯+ 驱动板 的方式,  也就是每一块是独立的, 通过通讯连接, 这样实现的效果才可以配合 上位机 实现千变万化的效果.

而上位机, 要求带仿真功能, 意思就是 你要显示的文字 ,图案 ,颜色, 都可以在电脑上 模拟 ,  效果满意了, 然后生成文件, 拷贝到U盘,
然后让ARM板 自动加载 U盘的这个文件,  U盘只能有这个用途的文件, 建议U盘不要大于2G, 品质好点的. 以便ARM容易识别.

ARM 里面很可能是跑的 Linux 系统.  你说你要自己弄这样的,  估计要一年半载才可以到达现在市场上成熟 的效果,
不过 看看 还是能赚钱的,  现在靠的是idear, 只要你把广告牌玩出新花样,  估计你以后就是这个部分的老大, 别人来仿你的. 你可以大大的赚一笔钱,  一定要有点难度的,  不然太容易被别人 仿制了.  高手太多.

网友E(2021-02-09):
数据由串口发送,移位寄存器级联,地址扫描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