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民电断路器

楼主(2020-09-06):
一个不太懂行的电工把这个红色分字按纽按下分闸后不知什么原因合不上闸了求解!

网友A:
先储能,用手柄将弹簧储能,再按这个绿色 Ι。

网友B:
楼主也该先上图片吧。否则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开关啊。

网友C:
电动储能不能用,可以用右边的压力杆储能,然后按手动合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