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750w求助

楼主(2020-09-06):
伺服接上编码器后报主回路欠压,电源电压都检查过好的,是那里问题或者那个光耦坏

网友A:
这种情况估计是要送修了

网友B:
测量一下编码从伺服驱动器出来线,有没有,5V电压

网友C:
主电路异常,不仅是外部的主电路,还有进入驱动器里面的一部分,可能是里面主电路处理部分的异常。

网友D:
只要确定RST任意两端接入220V,屏幕显示ALE03的话,驱动器9成9坏了
还有种可能是用了电子变压器,那东西不建议用
送修吧
维修中经常遇到电子变压器坏了,烧得惨不忍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那个元器件坏了能告诉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