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6):
每次停机时就会报输出缺相故障,按下面板红色stop/reset按键无法复位,如何解决?

网友A:
运行时候会不会有报故障呢,检查一下电机线路很简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行正常,就是停机后报缺相故障。有变频工频切换,现在怀疑停机时不能同时切断变频器出口接触器(与电机连线)和变频器启动运行信号,应该先断开变频器启动运行信号,然后延时一段时间再断开变频器出口接触器(与电机连线)。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2020-10-13):
报输出缺相参数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