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6):
一台机器的变频器出现异常了,但是没有任何报警!在正常使用中发现速度降下来了,原来正常使用时设定为2000转,属于高速运转,现在是开机便是20-57之间跳动,百思不得其解呀,能够启动,还可以停止,就是不能达到正常要求运转速度了。各位大师有遇到类似的吗?

网友A:
变频速度是采用什么方式控制的?模拟量?通讯?还是手动?

网友B: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发现是负载过重,自动限流了。

网友C:
最简单的测试是面板操作模式,先排除由于给定信号造成的问题

网友D:
会不会过载了?

网友E:
先查输入方面的问题,在变频器上查一下输入频率是多少?如1楼说的,是什么控制方式,输入有无问题。
再查输出,比如电机问题,是否闭环,编码器问题等。

网友F:
这种情况遇到过过,是因为负载过重,变频器自动限流而引起的问题。

楼主:
反反复复的开机关机,居然好用了!不明白真相啊

网友G:
会不会是变频器器件老化,带载能力下降?

网友H:
应该是电容老化所致,通电一段时间后,带载能力恢复正常。

网友I:
做好更换的心里准备吧!

网友J:
有些变频器在过载或者堵转以后,会自动保护系统,限制运行电流,需要某些参数把限制电流调高,我知道的,欧瑞变频器就有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