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0-09-06):
杂牌变频器30KW上电报ERR04,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代码还是要看对应的操作手册的。

楼主:
谢谢,没有找到

网友B:
变频器上面的铭牌型号呢

网友C:
这个是仿汇川380的,04代表过流

网友C:
这机器,在一两年后,碰到很多这故障,边上工厂,我给换了很多

网友D:
看字面是山东兄弟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字面是山东兄弟牌,
为什么不是时代兄弟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时代兄弟是TIME BRO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