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7):
从根本上来说是不能省电的。但是我们在分析设备是否节电,需要抓住2个核心点:

第一:只有被浪费掉的电才能够被节省;

第二:只有多交的那部分电费才能够被节省。

所以我们通过这两个核心点进行简单的分析:

1、通过谐波治理,减少了无功分量,也就可以减少用户变压器到负荷之间的视在功率(视在电流),那么,可以减少用户在设备上的投入。很简单的例子,比如你以前的变压器是500KVA才能满足要求,减少谐波后,可能315就能满足,其他如电缆、断路器等等都可以相对的减少,那么实际的投入是不是也就变少了呢?

2、产生谐波大的地方很容易对设备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电子设备和补偿电容器组。严重的会引起电子设备无法工作,以及补偿电容器组损坏,我见过由于谐波过大,造成变压器爆炸的事故。

3.无功分量过大,供电局是会罚款的。也是一笔投入。

在比如:现在公认的电机节电方法是变频技术。如果不采用变频调速,流体流量的调节是通过阀门调节,阀门上的损耗显然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如果通过降低风机、水泵的转速调节流量,就可以把阀门的损耗消除,从而节电。

那么,谐波治理能不能节电呢?我们用上面给出的两个核心点来分析一下。

第一,先分析清楚,谐波电流造成了什么浪费?谐波电流造成的电能浪费主要是线路的损耗,包括变压器的损耗。这部分损耗是作为有功功率体现在电表上的。如果降低了这部分损耗,就能够减少电表的读数,因此就能够节省电费。

第二,电力公司是不是像收取功率因数调整费那样对谐波电流导致的功率因数低收取了费用?事实是,电力公司并没有收取这部分费用。因此,治理谐波,不能够节省更多的电费。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谐波治理可以将线路的损耗降低,从而节省一些电费。注意这里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减少线路上的谐波电流才能够达到降低线路损耗的目的,因此,谐波滤波器必须安装在谐波源处。如果仅仅在变压器的下端安装一台滤波器,则起不到节电的效果。
PS:文章中如有不妥之处,烦请留言告知,我们会及时更正,确保将准确完整的知识传递出去。本文仅供学习交流……

网友A:
除了以上叙述,谐波还影响电机的运行效率,纯正的正弦波产生正向的有效转矩,而谐波却产生与运行方向相反的转矩,因此输出同样的功率,有谐波时消耗的功率将更大。

网友B:
治理谐波并不是为了节省电能,而是改善电网质量,防止谐波对各种用电设备的损害和干扰设备的正常运行。

网友C:
2楼定义较准确。治理谐波就算是降低了线损,很有限。因为谐波的主要成分是无功,降低无功,电业局不会给钱的,也不省电费,不过功率因数高了会给些奖励,仅此而已。

这类的内容,过去在网上争吵的很凶,现在基本看不到了。也说明,大家对谐波治理的基本概念都回归正常了。

治理谐波就是清洁电网环境,也是环保的一项内容。是需要花钱的。它所获得的社会效益远大于它的经济效益贡献。

网友D:
                谐波治理能不能节电?
    一、根据公认无功补偿原理:
治理谐波会减少线路中的有功损耗,因为线路中的电流减小,有功功率损耗就减少。如果收费电能表安装在用户负载端,不包括线路损耗,电费就不会减少。但会减少功率因数过低产生的罚款。
     二、无功补偿条件不同节电效果不相同?
     1、电容器与电网相通:因为负载电压不会提高,负载中的电流和功率不变,所以用户就没有节电效果。
     2、电容器与电网相隔离:因为负载电压会提高,负载中的电流和功率增大,所以用户就会有节电效果。
    三、滤波器就是谐振器:主要元件是电感和电容器,并且感抗=容抗,有内电动势产生,表现从电容器输出无功电流。
    1、治理有害谐波原因:
   (1)在波波器中有较大的电抗器,根据欧姆定律:负载中的总阻抗增大,即是负载阻抗与感抗的矢量和。
    因为负载总阻抗增大,所以线路中的所有谐波电流都会减小。
   (2)因为有电容器,有用谐波感抗=容抗,产生谐振,从电容器中输出电流,负载中的总电流为电源电流与电容器输出电流的矢量和,所以有用谐波电流基本与原来大小相同(略小),其它有害谐波不产生谐振,减少的就多。
   2、治理谐波不是电容器移相作用产生的:
   (1)如果电容器具有移相作用,电抗器就没有用处了。
   (2)从无功补偿实践得知:如果电容器具有移相作用,负载中的电流必然=线路中的电流值,实践中得知:负载中的电流大于线路中的电流值,原因负载中的电流是电源和电容器输出的电流矢量和。
   3、治理谐波会提高用户节电效果:
    (1)增加电抗器和电容器:提高电容器与电网的隔离程度,降低负载的功率因数,增大电容器输出的电流。
    (2)有增大节电案例:过去孙工在论坛中发表治理谐波节电案例:治理前月电费22万元,治理后月电费减少到10万元。本人开始不相信,做过小试验:谐振时从电源输出电流减小,负载做功增大。黄有银教授级高工做无功补偿,先后发现输出大于输入10次,有的负载做功增大一倍左右。

网友E:
谐波治理的名义推销节电器,我见过一次用于照明的实物,看起来就是抽头变压器,环氧树脂浇注的。所有来推广节电产品的,一律用相同负载加电表说话。

网友F:
啥叫谐波治理不愿研究  合理用电非常重要  十几年前一家企业  变压器250KVA满载  3*150铝缆发热严重  不包括非生产用电总功率195千瓦 吨成本接近44元同行业最高,连续几年 不知啥原因,经过测量发现  功率因数只有0.1  一台6*16千乏电容柜失灵 修复后满载时达到0.4-0.5  又做一台8*16千乏  达到0.95-0.97    并联一根3*150电缆  发热问题解决  经过两个月观察  吨成本降到22-24元  生产速度有很大提高 并由原来的三班倒改为两班倒

网友G:
对电网影响最大的谐波是三次谐波,因为三次谐波电流会在零线上叠加,导致零线电流过大,造成火灾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