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7):
楼主前几天瞎琢磨个事情,发现电动(能转动)的设备(比如说电动车、电扇、空调、水泵等等),其实说到底,最主要的设备就一个:电动机(电机)。
楼主继续想,电动机效率的高低,应该就是看他能量转化效率、扭矩、最大输出功率等值,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按需选择。像大部分家用设备,可能根据扭矩和最大输出功率,来确定匹数,然后根据能量转化效率来确定能级,如果是电动车的话,可能还要通过优化传动机构,来提高负载量和转速。
然后楼主听人讲,你知道宝马车最牛的是哪里吗?我以为是舒适体验,他说不是,是发动机。宝马的发动机,应该是燃油机,要说好,应该是燃烧时利用效率高,那电动机如果要做好,那是哪里好呢?
论坛的朋友们,有空的来吹吹水,聊聊电动机呀!

网友A:
我记得大学有个课程叫《电机与传动》,里面讲的很细,可以下载电子版看看

网友B:
汽车用的发动机有个参数叫热效率,也就是汽油燃烧产生的热能最后有多少传给汽车来运动;一般常用的发动机只有30%多点,也就是说只有1/3是输出到汽车的传动上;超过40%的已经很少了;目前最高的一款马自达skyactiv-x,发动机热效率43%。

网友C:
我只注重用的好坏
俗话说开宝马坐奔驰,舒适就选奔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专业!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次看个人,把拖拉机的机头,改装在自行车上,然后,冒着黑烟就囱囱囱的走了~

网友D:
电动机应该是能效等级吧。

网友E:
当一种驱动技术研发出来以后,他的大体框架已经固定了,你还想让他继续有所提升的话,只能专心研究细节以及其应用材料的技术。
所以,当一种技术或者产品,想再继续要有所大幅提升,甚至翻倍的提升已经很难了,除非叠加崭新的技术,或者在其根基上进行原理和架构升级。
期待新的工业变革,搞出马达和内燃机的升级产品。

网友F:
车载驱动的话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目前,车载驱动分为,热驱动(内燃机驱动),还有冷驱动(纯电机驱动),以及混动(内燃机和电机双驱动系统)。不管是哪种驱动,都离不开燃油消耗或电池消耗。其实都不是完美的那种。我觉得最完美的是燃料电池带纯电机驱动的那种,没有废料,氢燃料发电,带电机运行。排泄的是水或空气。多好。

电驱比内燃机驱动的特性要好,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宝马的燃油发动机为例,它的功率特性和扭矩特性已经很接近电机的功率和扭矩特性曲线了,接近只是说它像,还不能做到完全像电机那样,额定转速以前恒转矩特性,额定转速以后恒功率特性。但是内燃机的最大优点是,对环境影响不大,比如,气温很低的寒地还是气温很高的沙漠地,内燃机都不怕,电机(冷机)就不然了。

所以,完美无缺的,高效省电的车载驱动系统,仍在不断探索的路上。待地下石油被用枯竭的时候,会有新的能源来替代。总会有办法的。

现在,你可以有一部热机驱动的燃油车,作为诗和远方的运载工具;你还要有一部纯电驱动的代步车,作为上下班,买菜,赚钱和生活的交通工具。这样,小日子就还算说得过去了哈。

楼主:
回复 网友F:
讲的好呀!点赞!!!

特别是版主自己的思考,如果能够进行成果转化落地,这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呢,但是也可能不尽然哦,现在有些很有想法的人,总能蹦出些让人瞠目结舌、眼睛大跌的操作,而且,有些操作是跨越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其中一种呢,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种!

网友B:
电动汽车的效率肯定比燃油发动机要高,但电大多不还是燃煤发电的,这个热效率也仅仅有40%;
还有就是电池对温度还是有要求的,温度太低电池性能就大大缩水了;还有使用的安全性;

网友F:
回复 楼主:
现在有一种增程式驱动的车载系统,内燃机工作在最佳效率和最低油耗工况点,不调速。就是恒定在此工况,给车载驱动电机的发电机做原动力,然后发电机给车载驱动电机供电。这种做法,实际是通过电动-发电机组代替内燃机。第一提高了原内燃机的效率,第二提高了原内燃机的动力特性。这也是很不错的节能方案。但我们国家规定,这不算是新能源。

我们国家,现在把车载能源重点放在了电机电池的研发方向上,而国外,把燃料电池放在了重点研发方向上。路径不同。

网友G:
一个燃油发动机,选取最优工况工作点带发电机,发电存储在电池,电池在驱动电机带动车,这个搭配是合理的,但是做成车子的话成本高啊,不同于纯电驱动的有国家补贴,造成工厂开发的积极性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F:
希望这次咱们没选错道!!!

楼主:
回复 网友G:
把这一块拿出来,好像也可以理解为,比较高效率的燃烧储电,那是不是就是说,其实就是可以拿出来,不用放车车里面,车车里面就只放电池就好啦!

网友H:
电动车怎么节能?电能还是石油、天然气、煤等燃烧得来的,这个效率也不高啊!电池报废的污染问题。。。有点搞不懂这个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H:
讲的非常正确,但也有不完善的地方!
因为常规的能源,基本都是依靠燃烧反应来放热,最后取能。但是电的来源,有清洁能源可以选择,比如风电、水电、潮汐、太阳能取电,如果以此类取电、储电,那么电能就是清洁能源,没有污染呢!

网友F:
回复 网友H:
电池的研发,我们现在是走到了第一方队,但清洁能源还在努力中。其实,我们国家还有更短板的技术,那就是硬件的集成电路,和工业软件操作系统。如果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和集成电路的硬件,被人掐了脖子,那就惨了。包括网络建设,我们国家的公共网络根服务器在哪呢?

网友F:
另外说到能源,其实关键是电能的储存,如果电能可以存储并可以可控释放,那才真的帅呆了。比如,一个炸雷,被吸收进储能罐里,然后可控的释放,那车载航行,生活用电用都用不完。再比如核爆亦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F:
核爆应该可以,闪电可能够呛,之前看过一篇专门讲解闪电收集利用的,一道闪电的能量,差不多是1500度电能瞬间释放,他咋算的我忘记了,但如果准确的话,这个能量可能不太够用啊~

网友F:
回复 楼主:
哈哈,闪电能量应该很大的。

网友I:
核聚变电池,空气能电池,电能转换技术

网友J:
高铁是不是用柴油机带动发电机  发出的电再去带动电动机 再带动高铁的

网友J:
想让燃油 或电力产生最大做工  机械结构技术  操控  环境  条件   人为  都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我用 日产斯巴鲁 手动挡  车自重 两吨  排量2.0  正在做四次节油实验 按当前油价 6元一升 每次加100元95号气油   平均能走240--255公里左右 没有固定路线 仅凭本车里程表 目前还在第四次实验中  咨询同类车型耗油量   基本是 按当前油价 加 6元一升95号汽油300元 正常能走290-520公里左右     考虑路况  每次100元加油数量是否够  当前油价  等多种因素 准备进行十次

楼主:
回复 网友J:
前辈细致呀!期待前辈测试结果和总结出炉!

网友J:
第四次实验完成  同是中石化加油站 价格却不统一 非要差一毛钱  只能根据车仪表盘油表刻度终合分析了

网友J:
现在大部分电力还是来自燃煤    因为煤电转换效率还是最高的 不过燃煤发电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很小  据传说粉尘回收可能已经达到百分之95-98以上 甚至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大部分电力还是来自燃煤    因为煤电转换效率还是最高的 不过燃煤发电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很小  据传说粉尘回收可能已经达到百分之95-98以上 甚至更多

是的呢,毕竟使用时间最久,技术最成熟!
除尘的效率,有很多方法可以使用,有些可以达到99%,但是,也不是啥时候都开呀!

网友J:
第四次节能实验失败   参照仪表盘刻度 同比只走了 210公里    原因是堵车 一次200米左右走了一个多小时  一次两公里左右走了两个多小时期间不敢关闭发动机因为前后左右夹击停车  后车不干,,,,日本 斯巴鲁车仪表盘刻度指示精度 参照国内同类车型 不应怀疑

网友K:
回复 网友F:
个人觉得核燃料才是未来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J:
第四次这个情况应该算是偏差比较大的,不能用来作对比值吧!

前辈做测试的时候,注意安全噢!

网友J:
引用 楼主:
第四次这个情况应该算是偏差比较大的,不能用来作对比值吧!

前辈做测试的时候,注意安全噢!
谢谢关心  自己的车  正常使用中 始终以最佳扭矩输出 变换档位 最大限度利用惯力 在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情况下滑行  根据前方路况 测算合理的加减速

网友F:
回复 网友K:
是。核反应技术现在算成熟的,既有核裂变,也有核聚变。但怎么把这种瞬间反应的巨大能量存储起来慢慢的释放?或者让其反应过程可控,自然调节用多少释放多少的那种,这就是关键了。解决了这个,能源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