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看三菱伺服控制器,MR -J 2s -70a 参数

楼主(2020-09-07):
怎么查看三菱伺服控制器,MR -J 2s -70a 参数,买新的,不会设置,不知道里面设置那些参数,哪位师傅知道请指点一下,

网友A:
都是些二手的,都停产多少年了

网友B:
购买新也是翻新的 建议啥报警 还是修修好了 报什么警?

网友C:
看你具体控制方式,脉冲信号等,电子齿轮比等这几个参数。

网友D:
原来那台如果还能显示,就用上面的按键参数调出来一个个记录下来,买的那台按同样的设置进去就行了;
如果不显示,那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