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子程序问题

楼主(2020-09-07):
各位高手,为什么子程序内有输出,调用子程序之后,输出为0呢?调用子程序的程序本身也是子程序,被Main调用。
感觉西门子的子程序使用起来约束很多,总是出现奇怪的逻辑现象,谁有关于子程序使用的注意事项的文件,或者视频学习资料。
这个程序的Main就是调用各种子程序,基本结构是:Main 调用 自动子程序,自动子程序 调用 动作程序 ,其余的以此类推(手动和报警功能块都是一样)。有啥要注意的吗?

网友A:
调用以后才能条件执行,既然执行了,输出为零有问题吗?为何肯定输出一定是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有问题了,第二张图片显示电机已经有输出了,为何调用的子程序块中的输出却为0,还有子程序内的自加1一直在清零,根本加不上去,搞不清楚咋回事啊

网友B:
子程序多次调用不要用定时器,上升沿。
建议都用IN_OUT变量,把变量换成IN_OUT试试,估计就OK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0716
我之前遇到的问题,子程序也没有多次调用,逻辑异常,换成IN_OUT就好了。
200 SMART的子程序感觉就是各种限制太多,上升沿+定时器都不能用,很蛋疼。
用欧姆龙的多,CJ CP 做的功能块感觉各种没限制还好。

网友A:
我原以为仅仅是一般程序,只不过放在子程序中而已,因为这就是西门子程序的特色,没什么。其实,你的问题是带参数的子程序编程和调用,这个肯定要注意变量的设置了,正如楼上所言,许多变量要改为IN_OUT才能运行正常。确实如此!

网友C:
你确定不是双线圈输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乃是正解呀!确实是因为重复输出造成的。不过还有个问题,在不同的子程序中,我在IN\IN/OUT\OUT\TEMP中定义的局部变量名称如果一样,会出现混乱吗?还有在子程序中写自加1的指令,然后通过外部的脉冲触发其计数,为啥脉冲一过来,自加1指令数据一下子能涨好多。

网友D:
如果这输出在不同的地方被使用,那就要看执行它的时机,你在这个子程序置1,离开子程序,其他地方又置0,最后就以0体现。
后来的问题,自加一?没有条件吗?后来的脉冲触发就是条件,脉冲快计的就快很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自加1前面有条件的,而且自加1脉冲是1S时间脉冲的上升沿。这个自加1指令感觉很奇怪,有时候会强制性的清零,可我子程序里没有指令将其清零。有时候又快速的往上加,真是搞不懂子程序里面要怎么做才能正常。

网友C:
回复 楼主:
脉冲需写在子程序里

网友D:
不是自加1指令问题,是你的程序逻辑没处理好
有时候自己清零,那就是你对指令没细看----9999+1 or FFFF+1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有值在里面,我不明白为何会有一个固定的值在里面,L型变量没有变量地址,哪里来的值在一直赋给它。而且只要我清零指令断开,这个值就又进去了。在子程序嵌套调用时已经很注意了,所有的定时器、计数器、上升沿、下降沿等等都没有在子程序里用,所有的需要用到的上升沿、定时器仅在Main内通过输入变量,一级一级的输入到了最终的动作执行子程序。能详细的帮我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E:
是用IN_OUT类型的变量?

网友F:
兄弟  换PLC吧。。smart弄得我也是醉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