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20-09-07):
我厂高压进线是6kv的,带2台6kv变660的变压器,并且所带三相负载是平衡的,启动设备后,高压进线pt显示电压在5.8kv到5.9kv频繁波动,变压器低压侧电压在640到630之间频繁波动,可是两台变压器三相电流之间的差值有时候可以达到100多,并且两台变压器三相的电流差值是一样的,问题是这么小的电压波动,为什么电流差别就这么大了,还有要是负载的问题话,不可能两台变压器的负载都有问题了,

网友A:
应是高压进线端总变压器三相电压基本相等但三相电流不等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