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7):
  威纶通忘记系统密码 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出厂设置系统进入密码是; 111111

  原威纶通产品 背面都有移组拔码开关 可以用以恢复出厂设置,现在TK6071IQ系列的屏 背面没有这组 拨码开关。

提供的说明书上 要找到【MISC2页面 勾选“Enab[Reset HMI to defauit] button in calibration mode ,才能恢复出厂设置。

但是这个选项在哪,找来找去 就是找不到,

 现在没密码 进不了系统,不知道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说明书上的勾先选项 在进入系统后的‘其它设置’的选项中

问题是 忘了系统进入密码 ,都进入不了系统 怎么调出此选项?

网友A:
没有密码进入不了系统设定就只能打开后盖短接来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B:
过了保修期打开自己搞;如果是刚买新的,建议送回公司,初始化后还有质保;

楼主:
新购的屏,更改了原始密码,只能返厂处理了,

之前的屏背面都有组拨码开关,现在没有 很不方便。

网友B:
那就返厂吧;这样继续有质保;

网友C:
请问威纶通的屏可不可以通过C语言直接控制底层协议来进行通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威纶通的屏可不可以通过C语言直接控制底层协议来进行通讯?

不懂什么底层协议,宏指令说明书有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