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H3U PLC关于高速计数器的组态

楼主(2020-09-07):
1.软件用的是autoshopV4.0
2.
这边的高速计数器组态是灰色的,这个PLC是支持5路高速计数器的,所以不知道哪里出问题,资料也是少之又少,请求支援啊。
感谢!

网友A:
试了一下,好像H3开头的都不能使用这个向导,H1、H2的都可以,但是也不影响使用,可以自己写指令。
至于说资料少,应该是楼主没找对地方吧,
http://www.inovance.cn/support/download.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Y版,我昨天自己也试了一下H5U的,反而没去注意低一级的PLC;资料少的话是指网络上的问答情况
;

网友A:
看看官方论坛的解释
http://bbs.inovanc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9&highlight=%E5%90%91%E5%AF%B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感谢Y版,分已给出哦。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大佬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C(2022-09-13):
汇川官网资料很全,就是软件,下载不到最新版本的,你这个必须要组态运动轴,然后才可以设置组态里面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