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8):
分享一下你的快乐!!!

网友A:
早上出门太急忘记系皮带,最后用电缆线当皮带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上出门太急忘记系皮带,最后用电缆线当皮带用了!

平时一般不系皮带,试过裤钮掉了,用扎带

网友C:
肯定有,一下子想不起来,能想起了的,好像是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不合适。。。

网友D:
骑驴找驴后就很少自己动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厉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跻身大佬行列!

网友E:
想起一次用profibus dp总线,出了一个问题,怎么也连不上,耽误了两天,没想到是终端电阻没拨,因为是和别人配合干的,太相信别人了,查出来后有点哭笑不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论猪队友的神操作吗!!!

网友F:
前几天用一个某利的万用表测一下单相的电源插座,数字显示300多,吓死,但转头看这组电源上的接风扇却在正常转,拆了万用表,用另外的表测量一下9V的电池剩下不到6V了,不知是表漏电还是电池质量差了,虚惊一场,无奈一笑

网友G:
回复 网友A:
呵呵,同感,电线还是很方便

网友H:
死活PING不通发现网线没插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好是虚惊一场!!!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点小尴尬!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论猪队友的神操作吗!!!
队友肯定不是猪队友,是可能以为下一波用的时候会检查,是我大意了。

网友I:
单相电机接触器下装了个三相热继(火线零线各接热继其中1个触点,另一个触点空着),有会接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哈哈哈,检讨从自身做起,可以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H:
笑死我啦,朋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K:
回复 网友I:
随便一根线经过2组接头就行了啊,这样就等于三相都有电流了!
3相热继电器就是检测电流罢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K:
本以为三相热继只有在某相(或二相、三相)电流超过额定值,发热后促使金属片变形才会跳,没想到其中一组触点不使用也会跳,相当于类似三相不平衡超过一定范围也会跳。

网友K:
回复 网友I:
你这个是带有缺相检测的热继电器,算质量不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