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8):
楼主这边是搞高压的,产品出厂都会做个工频耐压试验,就是把产品装在一个工装上,通入工频电压,考验其电压耐受能力。以前一次测试几个,现在一般1次测试几十个。
问题来了,测试的时候,如果单次测试数量少,那么效率就比较低;如果单次测试数量多,那么找出故障产品花费的时间就比较久。
现在楼主想,有没有什么可以监测电流的小物件,我把每一个试品都接一个监测电流的小物件,这样子做工频耐压试验时候,有故障的产品就会非常方便的找出来。或者说,有没有啥接触器,可以满足这个功能呢?
请教论坛的前辈们、大拿们、朋友们,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要看你多大电流?

网友B:
监测电流可以用电流变送器,变送器出来的信号是标准模拟量或者MODBUS通讯,然后用PLC或者触摸屏读出来再与设定的标准值比较判断,同时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也可以在对应的工装位装上指示灯显示。

网友C:
电流互感器+指针表或变送器可行??

网友D:
你现在的测试要认为看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看结果呢!我就是要找出出故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看结果呢!我就是要找出出故障的
对呀,在用检测装置不能出合格,不合格,几时出现的NG?

网友A:
这个是高压电流  普通电流变送器 无法检测,具体看电压高低,有的5000V  难度高
可能一般人很少接触。你高压具体是多少  推荐你用LC22-1A(最小20ma)   或者LC22-30-ma   (最小3ma)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哦,检测的只能测出故障,但是不能知道是哪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算了一下,差不多是50mA报警。
我想了个简单的方案,不知道可不可行?朋友帮我参谋参谋。
我弄一个保险丝(或者是熔断器),然后把每一个试品都和保险丝连接,当试品故障时,电流陡升,然后保险丝熔断,触发延时线路,延时线路上弄一个报警灯,这样子就可以快速找到故障的试品。
这个方案的问题,是保险丝的绝缘强度,可能达不到试验电压的强度,试验时电压差不多有42kV,高一点到117kV也是有的,我就在想有没有什么简单又省钱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理论可行,成本可能有点超过我的预算,我想的是成本低,方便快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就是不知道它的耐受电压咋样,试验时电压高一点有不止100kV哦~

网友E:
这个类似耐压测试仪,应该用在测试回路串一个分压电阻(电阻两端需要并联限压TVS),将电阻上的信号通过运算放大器进行放大,再通过比较器进行比较,比较器再控制触发电路,就能够实现你的功能了,电路并不难,但是这个需要有一定的电子基础才能完成。

网友E:
你可以搜一下耐压测试仪,这个仪器内部的电路结构就是上面所说的工作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朋友的热心回复!
您说的这个,就是现在用的设备,问题是它不知道哪个试品坏了呀!

网友E:
回复 楼主:
耐压测试仪这东西可以自己做的,升压部分参考电蚊拍,检测部分就用我上面所说的方式就可以了,可以自己做,一个产品配一个测试仪器就可以了。单个测试仪成本如果控制好的话,50块以内就能搞的定。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呢,我来琢磨琢磨,谢谢朋友的意见与建议

网友F:
楼主的问题是差不多10万伏左右高压下测量几十毫安级别电流,难点在于怎么隔离高压采样,普通的测量采样方法估计都不靠谱!照楼主的要求看,个人浅见还不如直接搞个放电间隙装置什么的,看放电火花大小判断产品好坏,经验多了估计还能估算下大致电流。楼主的要求电流应该不用测量太准确,只要求从多个产品里面找出坏的提高效率,这个方法结合现有的测试设备应该能满足楼主要求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问题是差不多10万伏左右高压下测量几十毫安级别电流,难点在于怎么隔离高压采样,普通的测量采样方法估计都不靠谱!照楼主的要求看,个人浅见还不如直接搞个放电间隙装置什么的,看放电火花大小判断产品好坏,经验多了估计还能估算下大致电流。楼主的要求电流应该不用测量太准确,只要求从多个产品里面找出坏的提高效率,这个方法结合现有的测试设备应该能满足楼主要求提高效率。

是的是的,朋友,您理解的非常准确!就是要把坏的找出来,特别是有些试品故障点在内部,从外观无法去甄别,需要采用替换法一个一个去测试,非常的费时间!
我今天想了一个简单的方法,不知道可不可行,您帮我拿捏拿捏!
方法:取一个电阻或者保险,并联在接地线上,试品正常时,此处没有大电压,电流接近于零,当试品耐压试验击穿时,在击穿后接地的期间,有一个大脉冲的电压和电流,沿着线路像接地点流去,此时,并联的电阻或保险,由于耐受电压较低,应该会损坏,然后就可以通过观察电阻或保险的损毁情况,来快速找出坏的试品。
理论我觉得是可行的,就是需要拿比较多的电阻或保险来进行测试,才能找到匹配的、好用的电阻或保险。
朋友您觉得我这个方案可行吗?
这个方案如果可行,成本低到爆表,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问题是差不多10万伏左右高压下测量几十毫安级别电流,难点在于怎么隔离高压采样,普通的测量采样方法估计都不靠谱!照楼主的要求看,个人浅见还不如直接搞个放电间隙装置什么的,看放电火花大小判断产品好坏,经验多了估计还能估算下大致电流。楼主的要求电流应该不用测量太准确,只要求从多个产品里面找出坏的提高效率,这个方法结合现有的测试设备应该能满足楼主要求提高效率。

又想了另一个方案,把接地线绕过1个铁芯,使其形成一个电磁铁,然后在铁芯附近放置一个铁球,试品击穿后,电压和电流陡升,通过判断铁球位置的变化,也可以快速找出坏的试品。

网友A:
回复 楼主:
检测每个产品的接地线,用LC22-1A 或者 LC22-30ma 。这个就很靠谱。不要检测高压端,电压太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能有点够呛,击穿泄流瞬间,电压非常高,这个电压强度,一下就pia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要注意 :击穿瞬间 你是检测接地线。难道接地线 对地还有几千V? 这个就是提醒要装接地线的原因。如果这么隔离都不行,你串联电阻取样 或者其它方法还能行?地线在任何时候可以说电压是非常低 甚至接近零,但是要看你接地是否良好。而且 击穿之后你的高压端 你觉得还会有几千上万,当然这个电压与检测器是无关的。因为检测的点是地线,不是高压端。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购买链接私信一个

网友F:
回复 楼主:
感觉这个有可行度,可以根据吸力的大小判断,当然初期要试验才行。可以多搞几个,吸不同重量的铁块判断电流大小。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想到的一个是用老式电笔那种氖管或者日光灯的起辉器,可以考虑多平联几个增加允许电流,免得损坏。可以看放电亮度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没有到达接地极之前,接地线上都是大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今天去电子城逛了一圈,没看到合适自己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到的一个是用老式电笔那种氖管或者日光灯的起辉器,可以考虑多平联几个增加允许电流,免得损坏。可以看放电亮度判断。
这个是个好办法!我再去找找看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教  大脉冲 和大电压  你是怎么判断的。你认为检测点的位置 还有几千V高压。会把LC22击穿,而不是直接到地线。 我就很好奇了,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你还大脉冲,一个耐压测试仪还能有多大脉冲,难道10A,呵呵。基本耐压测试仪电压高,电流小,这个是基本性能。这个LC22检测方案 是已经在使用并且成功的。不是理论上认为。是实际检验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购买链接呀,搞个回来实测一下子!

网友A:
上某宝  搜LC22

网友H:
这个没有批量,不好给你玩,设计产品用光纤隔离,耐压100KV都是小意思,就是量太小,当然你如果肯出钱例外——但是看你的样子不像愿意掏钱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