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8):
这个压力硬件组态 的4-20毫安 的电流 信号 ,量程0-1MPa,输入转换程序看不明白 了,求高人指点 !表情为什么要除以 4.608000e+004

网友A:
27648/46080=0.6MPA的意思?

网友B:
中间的计算都省略了,直接搞出来的

网友C:
模拟量的分辨率是多少的

网友D:
把PIW624装载到累加器中,将整型转换为长整型,然后将长整型抓换为实数,然后除以46080,然后将结果写到MD1724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648/46080=0.6MPA的意思?
感谢!? 量程按设计应是0-1MPa,结果裎序是按0.6MPa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