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不懂就问,一个三菱plc新手的求助!z相信号接线和回原点指令dszr指令问题。(20200910)

楼主(2020-09-08):
最近自己着手做一个滑台,带动机械手左右移动。用的是三菱fx3u 用的回原点指令dszr(见图2)。x001是近原点感应器,x000是原点信号。x002,x003是正负限位。我参考图1伺服驱动说明,用cn1-25(z相信号集电极开路输出)这一针接到plc上的x000输入端,然后cn1-13(gnd)接到24V电源上的0v。请问这接法是不是错了?如果有问题,该怎么接?
还有要用到和dszr指令相配套的特殊继电器有哪些?

网友A:
无图无真相,一般原点信号和近原点信号共用一个就行了。也就是说一套伺服系统只要三个感应开关就够了,(正限,负限,原点)

楼主:
这个图1是我用的私服驱动器对应的针。图4是我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一般原点信号和近原点信号共用一个就行了。也就是说一套伺服系统只要三个感应开关就够了,(正限,负限,原点)
兄弟,如果用z相信号集电极cz开路输出,这一针接到x0。然后另外一根线怎么接呢?

网友B:
应该是CN1-8才是输出信号的公共端,所以0v应该接这个端子,另外与这个0V的电源另一端24V要接到PLC的S/S端子才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另一根公用端,不是接24V就是0V~~ 都试一下不就完了,又烧不了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CN1-8才是输出信号的公共端,所以0v应该接这个端子,另外与这个0V的电源另一端24V要接到PLC的S/S端子才行。
对的,版主,在plc上,我是用的s/s接到24v上,就是npn输入接法是吧?昨天我就是这样接的,只要x000一接到z相信号集电极输出开路,正负限位都失效了,马上拆掉不接正负限位又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根公用端,不是接24V就是0V~~ 都试一下不就完了,又烧不了什么东西。。
plc上s/ss端接了24v,所以x000这一端口就带有24v电压。那公共端是不是就接0v呢?我在书上看的为什么让我接GND

网友B:
正负限位失效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负限位失效是什么意思?
就是过了正负限位后,按道理是不能再移动了。这样接线后,正负限位灯会亮,但是可以继续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