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MH4怎么样做运动控制

楼主(2020-09-08):
现有一个伺服驱动器及电机 MR-J3-40B,支持光纤。QD75MH4 ,但是不知道怎么做简单运动控制,现论坛基本上都是QD77MS16 4轴等等模块案例。跟MS MH有啥区别,程序能不能兼容,望大神指点1 2

网友A:
这种总线式我一般都是用数据设定式回原点方式,靠伺服电池记忆原点信息。只有原点回归完成后,报警解作了才可以做其他定位动作。

网友B:
QD75MH有的功能,QD77MS都有,用法一样,可以通过表格预先设定好,通过Y点启动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表格预设数值,让他走多少就可以了。把缓存寄存器往里填数。。。就可以了吗

网友B:
表格直接设置数据,这些表格也有对应的缓冲器,也可以往缓冲区写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