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8):
各位前辈两台地泵135kw电机,其中有一台使用软起动,启动的时候接触器吸合一下又断开导致起不了机,软启动器报tbs。可是等一会又能正常启动了。在关机在启动又不行了。时好时坏。

网友A(2020-11-27):
根据你的描述应是启动电流过大造成,凭借电机的惯性才能启动,tbs代码是未经历启动延时,你也从以下二项参数作调整:1.加速斜坡时间ACC 默认是15S,延长5~10S  2.初始启动力矩tqo 默认是20%,可以调整到1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