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8):
过跨小车安装在生产准备跨和轧机跨之间,主要任务负责从生产准备区域到轧机区域的轧机辊架的运输,最近开始安装轧辊了,小车总是报故障,空载启动也报,经分析应该是启动加速时间过短,且控制箱上的转速调节旋钮调节转速太高所导致的,看控制方式应该是使用的Cn002控制宏,检查参数后确定为Cn002控制宏。原处理方案为将小车调速旋钮拆除放到控制箱里,或者用胶水直接粘住,禁止调节,考虑后发现都不太理想,最后想到一个办法,修改模拟量的标定值,将模拟量标定值由100%降低到30%,即使旋钮旋到最大转速也只能上升到额定转速的30%了,后期如果要修改速度再修改标定上限就行了,这样免除了拆除电位器后留下一个黑窟窿的尴尬,现场操作人员也不会再去乱调节转速了。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是电动平车。故障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个装上去一直没用过,最近一段时间才开始用,慢慢磨合吧!

网友B:
什么情况都会有,为了不让人随便祸祸,想尽了办法。也是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