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8):
GX developer 安装好后,新建文件时老是提示“初始化失败”请问,我的注册表里为什么找不到“MITSUBSIHI"这个文件

2、然后点击“开始”任务栏,再点击“运行”菜单,接着输入注册表编辑命
令“REGEDIT”,打开目录HKEY-LOCAL-MACHINE/SOFTWARE,找到“MITSUBSIHI”,
将其删除
3、最后把GXDEELOPER重装一遍即可
注意:安装前关闭所有杀毒软件并退出所有应用程序,安装过程中所有选项
不要打钩,安装完成后,最后马上重启电脑。
此方法为网友提供,自己验证确实可行!

网友A:
实用小技巧!

网友B:
现在都是win10系统的,好像不支持这软件了。。

网友C:
三菱GX developer安装时,在新建工程弹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的信息时,按网友提供的方法,本地卸载GX developer,删除注册表中有关MITSUBSIHI的文件,修改安装目标文件夹名称为非中文,重启电脑后再次安装前关掉杀毒或防火墙等等后,仍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从三菱官网上重新下载GX developer,更糟糕的重装电脑系统,可悲的是问题依然存在。然而,谁想到,问题最后得到解决的简单方法,竟然是在360安全卫士中修复驱动程序,现在用的好好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本人折腾过的经历,仅提供参考。

网友D:
这款软件一般老款的型号还在支持的,,,FX5U 估计支持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