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9):
施耐德  m340的plc,不知道ip地址的情况下,怎么去修改它的ip地址呢,有大神指点下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施耐德  m340的plc,不知道ip地址的情况下,怎么去修改它的ip地址呢,有大神指点下吗 ?

STEP1:断电,拆下CPU,可以在CPU的背面看到蓝色拨码开关。

STEP2:将下面的拨码开关拨到E。

STEP3:然后ip地址变成默认的ip 84.xx.xx.xx,xx是指mac地址的后三位转换成10进制的数。

STEP4:装回CPU,上电,将你的PC的IP地址设为同一网段,使用Untiy PRO软件用上述IP地址与PLC连接,在软件上修改IP后下载程序。
STEP5:断电,取出CPU,将拨码开关拨回原来的位置。

在施耐德官网上有操作视频: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faqs/FA322295/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专业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有理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