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20-09-09):
谁懂西门子变频器,这种控制,485。

网友A:
只知道西门子的叫法是profibus-DP,一种现场总线。

网友B:
不论哪种控制,目的是让电机转起来,频率给定的方式有多种,仔细看看手册就会清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这个,可以同时控制启停和频率给定,是不是?现在屏幕上,按启动按钮,变频器不启动,咋办呢

网友C:
PLC与变频器如果是profibus-DP通讯连接,那么可以在PLC中做DP组态、编制程序,然后就可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以及频率给定等。你这套系统如果以前一直工作正常,最近才出问题,估计你需要查硬件电路部分是否有问题,因为软件部分一般调试完成后就不会轻易的修改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之前运行正常,近期出现的故障,那就检查一下连接线吧.
有可能是组态通讯上,也有可能是变频器坏了。观察一下变频器上有没有故障代码显示

楼主:
类似西门子这种变频器,在网上买拆机件,靠谱吗,不会有假的吧

网友D:
呵呵;首先要保证是好的,旧的你买到坏的就算是真的SIEMENS又有什么用;

网友E:
RS485差分断开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