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按钮让我两次翻车

楼主(2020-09-10):
座标钣金厂,各式冲床有80多台,按钮全是如图这种,故障现象,选择开关到手动,双手按压不下冲,数字表测量选择开关、蘑菇头开关正常,无不良现象。操机工人说选择开关经常按触不良,有时正常有时罢工,果断更换,故障依旧,无奈所有组合片开关全拆下测量,没毛病。前后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无果,出去转一圈,想想毛病应该还是选择开关,之前是换了常开点,这次连旋扭一起换,换后机器正常。之前也有过一次被它折腾了两天,后来全部更换才解决,这种看着是施耐德的,是真的吗?

网友A:
光看上面的文字标签,看起来是施耐德的!

网友B:
这可不能判断是不是正品!

网友C:
看丝印的白色字符,丝印质量不怎么好,残缺不全。

网友D:
字迹上,有点不太清晰,不过真假有时也难辨别的。

网友E:
正品的丝印没这么差吧。

网友F:
关于元件代换,我有个人看法,主要是考虑用自己熟悉、质量可靠的品牌产品,原来用什么不重要,质量好、使用手感好、安装孔一样即可。

网友G:
很正常了,我这也是的,卸货的时候,重物碰到皮带机就停了,就是那个触点问题故障较多

网友H:
看PLC I/O指示灯或者在线监控比较好。

楼主:
刚刚抽了点时间在天猫旗舰店对比了一下,厂里现用的都是假的,没办法啊,节约成本,老板喜欢。上次让采购买一台PLC,128点的,买了个FX3U的900元,还没装上电箱就坏了一个输入点,后束供应商给换了一台,用了一个多月发现Y0和Y1点同时动作,改点了后跟领导反应这种PLC不能用,换个台达或信捷的吧,用来控制冲床会出大事,领导说了,节约成本,不换。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