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讨论,一个限位开关限制旋转正反转360度(20200911)

楼主(2020-09-10):
各位大佬:
之前在跟一个朋友聊天时,被问到,能不能用一个限位做左右旋转的限位(设备只允许旋转360°,防止内部电缆扭曲),在刚听到这个问题时,觉得不可以,旋转限位必须要两个限位开关分别做正转和反转的限位,但是没事的时候推敲了一下,用PLC编程做出来了,一个限位开关,正反转都能限位,但是PLC程序中用到了下降沿,用继电器没有推敲出来,希望各位大佬指教指教。

网友A:
如果行程开关触头不够就加个继电器

网友B:
要有断电保持继电器记忆上次有效动作情况才行!不然停电后电路无法识别正转死位反转死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有断电保持继电器记忆上次有效动作情况才行!不然停电后电路无法识别正转死位反转死位!
这个考虑的好

网友B:
考虑上行程开关的不动作区,图这样比较好点!

网友D:
在某些设备种经常用到。电机的正反转PLC是能够识别的,外加接近开关标志位。

网友E:
我在转人造石材翻坯机时候是两个位置检测

网友F:
加上断电保持继电器也还存在漏洞,特别是惯性大的机构,在正转快碰到限位的时候,按下反转,此时仍在正转惯性下碰到限位,程序会判定是反转到限位。而实际情况是正转限位碰到了。此时还可以启动正转,造成事故或故障。所以最好是两个限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好像是行不通的,假设正转到限位,限位开关动作,这个时候去按反转,K2马上会得电,K2动作以后,反转线圈工作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通常我们用限位开关,一般是正转1个,反转一个,这个是最常用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PLC不用知道正转中还是反转中,梯形图逻辑自己可以判断。

网友G:
前些天的一台机子也是这要求,我买了几个单向限位开关。没用上。

网友A:
如果在感应位停电是不行的,当然也可以用那种磁保持继电器。

这样的电路应该实际中很少去这样设计,用的东西多还不靠谱,但是用来练习练习继电器电路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这种控制方式在实际中一般用不到,除非是极特殊情况,不然为了减少限位开关而做这种操作是不现实的。所以这个只是讨论继电器电路的应用
  我刚刚看了你这个电路,如果正转到限位,点动一下反转,这个时候整个逻辑就会乱掉,正转反转都可以操作!!
  不过你这电工技术还是特别过硬的,我想了3天了。

楼主:
根据13楼的思路,加一个互锁。是不是会好一点。好像K1、K2的并联也可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