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0):
通讯使用仪表侧rs485-rs232转换器进PC接口。组态王软件数据词典建立变量选择寄存器40001,数据类型USHORT。用MODBUS协议,设置仪表与组态王软件的通讯参数,始终无法通讯,请求指导解决一下!

网友A:
先用串口调试软件调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讯使用仪表侧rs485-rs232转换器进PC接口。组态王软件数据词典建立变量选择寄存器40001,数据类型USHORT。用MODBUS协议,设置仪表与组态王软件的通讯参数,始终无法通讯,请求指导解决一下!
仪表说明书发出来,我帮你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 已上传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已上传说明书!
40001这个寄存器是仪表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已上传说明书!
假设你设置仪表的站地址为1,你可以先用一根USB转RS485电缆连接仪表和电脑,然后串口调试助手发送:
01 03 00 00 00 01 84 0A
看看仪表是否有返回,前提是仪表已经设置了Modbus RTU协议、通信参数等也和串口调试助手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已上传说明书!
组态王工程我相信你应该没啥问题,再就是硬件连接,尽量直接选用一根质量好点的USB转RS485电缆,而不是USB转RS232、RS232转RS485,硬件中间环节越多、越容易出问题。

网友C:
看来是台式机,有RS232九针串口,就不用USB转串口了,这样也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连接不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连接不了啊

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你的仪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