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0):
各位老师好!请问在三菱FX3S plc中要计算几个数的除法,先要算出75除以1600等于0.046875,把结果传送到D2中,然后再要计算10除以0.046875,把结果传送到D4中,请问要怎么样实现啊,看资料说是要先把十进制数转化成二进制数再来乘除,然后再把结果转换回十进制吗?还有除式中有带小数点的数应该怎么处理呢?多谢有人能指教我一下

网友A:
此款PLC支持浮点数乘除法指令的话,直接计算,没必要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老师您的指点,可是我编了个小程序如图中,为什么在执行DDRVI命令时那个D30的数值变得很大了呢,不是我想要的1600啊

网友C:
PLC内本来就是二进制的;
小数的需要用浮点运算;

网友D:
DDRVI能用浮点数吗。估计不行

网友E:
刚才试了ST,感觉好麻烦,

先得全局变量定义一个浮点变量,地址指定D4,才能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您的指点,可是我编了个小程序如图中,为什么在执行DDRVI命令时那个D30的数值变得很大了呢,不是我想要的1600啊

DDRVI不能用浮点数,需要转成整数

DINT D30 D4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果然如老师所说,改了之后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结果如图

楼主:
非常幸运能进入到这样一个对我来说十分宝贵的论坛!非常感谢在我遇到难题时各位老师们能及时无私的给我解答!今天正好是教师节,您们的热心就像是黑夜中茫茫大海中的灯塔,给人以方向和光明以及希望!再次对您们致以我真诚的感谢!衷心祝愿上面的各位老师节日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可以加括号连除的

:=10.000/(75.000/1600.00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括号连除的

:=10.000/(75.000/1600.000);

额,这个知道。只是觉得不够智能罢了。

不过玩codesys运算前,也要定义操作数类型,其实也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好!现在又有一个新问题,要把触摸屏输入的一个整数比如说是75转换成浮点数75.000,怎么就变成了0呢,如图

网友B:
其他地方有没有用到D10,另外你是不是还没下载到PLC里面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我刚才自己弄明白了,是因为我在触摸屏里把那个输入数值框里面的数值D0的格式没有设置正确,为16位的无符号数字,我现在把它改成32位的浮点型,就可以不用经过DFLT指令转换了

网友F:
我的印像中,K75,K1600这些代表十进制,浮点数运算好像要用E75.0和E1600.0 ?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您这个画圈内的是怎么弄出来的啊,是不是有点类似于一个打包好的功能块什么的,方便主程序随时调用的意思是吗

网友G:
你除过来,再除过去,还不如直接用(10*1600)/ 75,将其化简后,就是640 / 3,计算结果与你一样。

网友E:
回复 楼主:

看你好像是计算伺服位置啥的,一般用电子齿轮搞吧。尽量不要自己换算,太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老师,我现在想像西门子PLC那样,先编一个类似于子程序一样的块,然后在主程序中调用它,怎么出现错误了呢,麻烦您继续指教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想在主程序中引用那个自己编的FB块,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

网友E:
回复 楼主:
额,找本手册看看,或者下载案例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老师您有没有关于三菱结构化编程的资料或者案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您有没有关于三菱结构化编程的资料或者案例啊?
这里有或者去三菱官网也有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0275

网友H:
FX3S支持FB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