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活塞的缓慢动作

楼主(2020-09-10):
各位大神下午好,平时用气动电磁阀控制气缸活塞,气缸活塞一般是瞬间动作,请问怎样才能使气缸活塞缓慢动作?

网友A:
节流阀,可以调整前进、后退的速度。
要求高用伺服电缸,这个速度要多少给多少。

楼主:
压力油控制的用过,油压控制的有节流阀,请问压缩空气控制的也有节流阀吗

网友B:
普通气缸可以实现,就是在气缸位置加调压阀,但是必须要保证气压稳定

网友C:
压缩空气也有节流阀,有安装在气缸上面的,也有安装在电磁阀排气孔上面的。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

网友D:
第一,你的负载不能过大
第二,你要使用单向节流阀
第三,气缸内部润滑要有保障
如果你要稳定的速度,建议你用电动推杆或者用液压缸来实现

网友E:
节流阀,通常用限出型的可以调节速度同时保证气缸受控制,弄着玩就随便找一个长时间使用建议smc或者更好的。有的气缸自带末端缓冲可调的,跟节流阀原理类似

网友F:
在电磁阀排气孔安装节流阀就可以。

网友G:
气缸调速就是很粗糙的,要求稳定调速还的是电机+变频或者伺服

网友H:
一般的制造业,气缸运动精度都不会很高的,除除非是PCB贴片代工电子厂行业。

网友I:
反正我们气缸都是普通动作。所以都是加的调压阀门然后根据自己实际需要进行调节!

网友J:
一般是节流阀,可以调速

楼主:
回复 网友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