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有啥问题

楼主(2020-09-10):
?si ci shunli tongguo guojiaji quanweibumen renzheng

网友A:
进线塑壳开关上面咋还有段铜排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样好接线,可以用大线鼻子。

网友C:
绿相排斜了。造成间距不一样。看着间距挺大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这是一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配电柜  根本就不能用  那些天天讲安全的   却没有一人能看出来   不能再说啥了,,,,,,。就是这样一台 基本上不能用的配电柜 我的习惯是在下一个位置打高压试验前 2570伏先归零 可人家说不用归零 打压完成高压归零了 又习惯性对地短接了一下高压探头  一系列神一般的操作 却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疑惑  好被动  难道是我错了吗?

网友D:
这个配电柜安装是有问题的,特别是操作断路器的时候,打开关的时候手滑容易碰到铜牌,横的铜牌应该靠后折。好的配电柜这一块都有防护板。另外上部铜牌要用绝缘子固定,万一螺丝松了,铜牌即使不碰一起、安全间距也不够了。

网友E:
感觉红色铜牌太靠前了。。。

网友A:
主要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F:
我的理解是铜排不应该超出断路器表面,以防开关时误触碰铜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拍摄角度够叼了吧 但实事求是 不夸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拍摄角度够叼了吧 但实事求是 不夸张
感谢版主给大家增长经验,就这个柜子来说,打开关有点怕的,最好还是做下防护、板封一下。还有一直再思考一个问题,横铜牌水平放置会不会更好。也有看到有这样做的样子,大家也可以探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拍摄角度够叼了吧 但实事求是 不夸张
感谢版主给大家增长经验,就这个柜子来说,打开关有点怕的,最好还是做下防护、板封一下。还有一直再思考一个问题,横铜牌水平放置会不会更好。也有看到有这样做的样子,大家也可以探讨一下。
这个柜子不能动 还得留着 明年 后年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样安装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安装不行吗?
横母排不建议平放 参照规范 不合格 另外铜 铝排更不建议拐直角 你发图片 的配电柜 我个人认为是不合格的

楼主:
希望大家 那些高手 都来参与讨论 装配 工艺 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