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挂了

楼主(2020-09-10):
一台三相供电空调外机从9点开始工作到下午14点左右压缩机就高温保护停机,已经连续几天都这样该从哪方面排查。

网友A:
供电电压(估计没啥问题)、散热(重点)、看看高低压压力,按理说缺制冷剂电流会小,应该还是散热,启动电容也可以看看

变频机这个就不懂了,很多年没搞空调了

网友B:
可能是高压压力高,散热不良先用水清洗室外机的散热器试试吧。

网友C:
是高温过流保护还是高压保护啊,一般空调保护都是外机太脏,用涤尘清洗效果好

网友D:
一般白天14点左右都是大气温度最高的时候,而室外散热器脏污会加重散热不良,你的情形应该是室外机翅片、空气过滤片脏污可能性较大,推荐优先清洗

网友E:
白露节气都过了,也该凉快了。空调还在用吗?我们这的空调现在都关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坐标广东佛山,中午还是相当热的,还是有30多度的早晚也是超过26度,不开空调有点受不了

网友F:
这个原因多种
楼主需要自己去排除:
1 外机散热不好 翅片脏了
2 缺冷媒
3 毛细管或者系统堵塞
4 电源电压低了
5 压缩机自身原因 卡滞或者线圈短路等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哦,天津现在白天30℃以下,晚上,20℃左右。

网友G:
一般就是外机脏了,用压缩空气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