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414H面板上所有指示灯全闪

楼主(2020-09-11):
龙门吊控制系统 ,S7-400冗余故障,一CPU414H面板上所有指示灯全闪,存储器复位不了,程序找不到

网友A:
电池已挂程序不见了.应该有备份.换上接电池下程序进却去.

网友B:
电脑连机诊断下;

网友C:
可以用电脑软件读一下看看!

楼主:
程序员有备份 的,找不到CPU了,已经确定互冗的两块CPU坏了一块 。

网友D:
400的程序都是电池保持的,这种PLC正常都是不断电的(程序太贵,省的那点电费得不偿失),

网友E:
意思是一套故障报错,但是依然能继续运行(双机冗余,一用一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一套故障报错,但是依然能继续运行(双机冗余,一用一备)?
嗯呢,现在 是单CPU运行呢

网友F:
您这CPU用了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