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关于功率因数异常的问题(20200912)

楼主(2020-09-11):
我司配电采用10KV高压进线,后期加装了5mw的并网光伏系统。问题来了为什么晚上0点到早上6点左右功率因数是0.95左右,6点到下午17点左右是-0.95左右,之后到24点又是异常数据。补偿配置,负载有高压电机,配置了高压无功补偿。低压端配置了无功补偿及SVG。高压未投,低压自动

网友A:
我在做无功补偿或设计线路时都是在设备端也就是末端 效果都非常好 无一例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末端成本会高一点吧,而且设备太多末端太复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末端成本会高一点吧,而且设备太多末端太复杂了
末端补偿与原端补偿成本是一样的 理论上讲反而要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现在末端补偿用的少

网友B:
就地补偿,比前端补偿效果要好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现在末端补偿用的少
说来话长 为什么末端补偿做的非常少 因为能想到在末端补偿的都是那些有真才学识很敬业的人 或者是自己的企业 大部分用户都是这样 一旦有想到在末端补偿的时候原端都已经有补偿了 这里与利益有关 非个人企业不会有人为你搞末端补偿 他在给你做原端配电箱柜时绝不会放弃这块利益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过补偿了,

网友D:
就地补偿的效果最好,可以最大的消除无功线路损耗,但其成本却最高,因为有时其他线路(非安装部位)需要补偿,尽管已安装的补偿装置有空余,但却无法对需要的部位进行补偿,因此,通常采用集中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会的,设置的是ID自动投切

网友E:
你这自己的系统,数据准么?还是要看本公司的供用电缴费清单,但是这玩意一般由财务系统一手接收和把持,需要跨部门沟通获取。

网友F:
末端就地补偿效果好,这个可能稍有点了解的都知道,为什么少?末端多少设备?麻烦不说,一个稍大点的工厂要这种补偿绝对投入比集中补偿大。所以还是要因地制宜采取合适的措施。

网友G:
吉利新能源汽车的。
原来在一家汽车厂
但是补偿的做法,是末端补偿,分两种(手头式和自动式),自动的,主要是考虑焊接车间等这些导致功率因素变化比加大的;
手投的,是定期去做巡检,然后发现异常后投入使用;
10KV高压端,全部做的自动投入。
其实在大功率电机投入使用时,如果不能及时加入补偿,就可能出现楼主说的这种情况;
以前觉得汽车厂里的这个配置高了点,导致审计的时候一直查为什么要选这么高端的东西;
   但是后期来算,成本上在电费上可以完全找补回来了。尤其是在负载较大的情况下,越能体现优越感。

网友H:
怎么感觉楼主的问题,被带到了另一个话题。

网友H:
会不会跟白天光伏投入,晚上光伏退出有关系,未接触过光伏系统,光伏系统的无功负荷是通过什么方式外送电网的?
另外楼主不妨把高压系统结构简单描述或画图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