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1):
寻找满足以下参数的板块:
16路开关量输入,4路继电器输出(DC30V/1A);可灵活配置各路输入输出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一对多,也可以多对一设置报警联动关系;可以配置灵活设置继电器输出时间,也可以限定为持续输出;具备多模块之间的硬件级联功能;具备通过监所综合管理平台软件进行远程设置报警联动输出及直接通过平台软件开关继电器;具有3种以上传服务类型;定时上传、输入变化上传、定时上传+输入变化上传;具有一个RJ4510接口,具有远程配置功能。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485远程模块,主站轮询不就行了?
网上485模块16入16出,网购价格不超300,有大把生产商
主站用一个40点左右的信捷PLC(自带485)或者汇川PLC(24入16出,同样带485,甚至还有CAN总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寻找满足以下参数的板块:
16路开关量输入,4路继电器输出(DC30V/1A);可灵活配置各路输入输出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一对多,也可以多对一设置报警联动关系;可以配置灵活设置继电器输出时间,也可以限定为持续输出;具备多模块之间的硬件级联功能;具备通过监所综合管理平台软件进行远程设置报警联动输出及直接通过平台软件开关继电器;具有3种以上传服务类型;定时上传、输入变化上传、定时上传+输入变化上传;具有一个RJ4510接口,具有远程配置功能。
这个可以专门开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寻找满足以下参数的板块:
16路开关量输入,4路继电器输出(DC30V/1A);可灵活配置各路输入输出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一对多,也可以多对一设置报警联动关系;可以配置灵活设置继电器输出时间,也可以限定为持续输出;具备多模块之间的硬件级联功能;具备通过监所综合管理平台软件进行远程设置报警联动输出及直接通过平台软件开关继电器;具有3种以上传服务类型;定时上传、输入变化上传、定时上传+输入变化上传;具有一个RJ4510接口,具有远程配置功能。
PLC的编程可以满足一对多多对一;继电器输出规格也能满足;继电器输出时间和是否可持续输出,可以用时间继电器编程实现;多模块之间的级联,可以用开关量信号,也可以用通讯的方式;数据上传的方式,也可用编程实现;现在的新款PLC一般都有以太网口可以选配;至于远程配置,其实就是用网口远程控制并下载新程序,应该也没啥大问题。

但是你的监控综合管理平台软件,是啥厂家的软件?软件是否拥有二次开发的功能?如果没有,原软件供应商愿意无偿或者有偿配合么(费用照样算客户头上)?一个软件直接抹杀上面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