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1):
怎样理解PLC中的〈全局标签〉,〈局部标签〉的正常使用方法~~~~~~。

网友A:
简单一点给你说:
局部标签====仅仅用于该子程序的变量名,
全局标签====可以用于全部程序(包含所有子程序)的变量名,

网友B:
顾名思义,

局部标签,只在这个子程序,功能块内部使用。

全局标签,就是在全部程序,主程序,子程序,功能块都可以用。

大神好像都是子程序内部不用全局变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顾名思义,

局部标签,只在这个子程序,功能块内部使用。

全局标签,就是在全部程序,主程序,子程序,功能块都可以用。

大神好像都是子程序内部不用全局变量的。。。
没懂出于什么目的,设计出标签这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顾名思义,

局部标签,只在这个子程序,功能块内部使用。

全局标签,就是在全部程序,主程序,子程序,功能块都可以用。

大神好像都是子程序内部不用全局变量的。。。
没懂出于什么目的,设计出标签这功能

大神说的,还在用绝对地址编程是很落后的编程方法,例如三菱的D0 就是绝对地址。

用户编程,用标签可以不用管地址分配的问题。

·························

不过好像我自己用这些PLC,和上位机链接还是需要使用部分绝对地址。

··························

自己玩的CODESYS,上位机可以用OPC UA通讯,基本上就可以不用绝对地址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了解下IEC61131,好像是一个标准。

很多PLC编程都在向标准靠拢,学习的话,还是直接学新的吧。

反过来你就会觉得,麻蛋,以前都学的啥啊。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顾名思义,

局部标签,只在这个子程序,功能块内部使用。

全局标签,就是在全部程序,主程序,子程序,功能块都可以用。

大神好像都是子程序内部不用全局变量的。。。
没懂出于什么目的,设计出标签这功能

我的感觉标签这功能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自定义吧,可以随意取名字便于使用,比如某个寄存器用于计产量,以前只能是D多少加注释,标签的话可以直接定义为产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顾名思义,

局部标签,只在这个子程序,功能块内部使用。

全局标签,就是在全部程序,主程序,子程序,功能块都可以用。

大神好像都是子程序内部不用全局变量的。。。
没懂出于什么目的,设计出标签这功能

我的感觉标签这功能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自定义吧,可以随意取名字便于使用,比如某个寄存器用于计产量,以前只能是D多少加注释,标签的话可以直接定义为产量。

标签最大的好处在于软硬件的分离,程序员不需要知道标签所对应的具体地址,可以更多的关心程序逻辑实现本身,同时由于软硬件的分离,使得不同厂家之间的程序移植降低了门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顾名思义,

局部标签,只在这个子程序,功能块内部使用。

全局标签,就是在全部程序,主程序,子程序,功能块都可以用。

大神好像都是子程序内部不用全局变量的。。。
没懂出于什么目的,设计出标签这功能

我的感觉标签这功能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自定义吧,可以随意取名字便于使用,比如某个寄存器用于计产量,以前只能是D多少加注释,标签的话可以直接定义为产量。

标签最大的好处在于软硬件的分离,程序员不需要知道标签所对应的具体地址,可以更多的关心程序逻辑实现本身,同时由于软硬件的分离,使得不同厂家之间的程序移植降低了门槛。

但是最终还是要(输入、输出)元件地址对应上标签,其他的元件标签就是随意分配了,只考虑元件编程逻辑关系,看着直观的自定义标签。。

网友E(2021-06-12):
回复 楼主:
请去搜索我这篇文章
【万泉河】PLC编程:我梦寐以求的符号寻址

可以得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去搜索我这篇文章
【万泉河】PLC编程:我梦寐以求的符号寻址

可以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