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读取轴当前脉冲能是整数吗

楼主(2020-09-11):
1200能不能像三菱欧姆龙那样显示的是整数

网友A:
西门子的工艺对像是实际工程量(实数形式),你看在工艺对像里面的机械参数设置的是电机多少脉冲一圈和电机每圈的负载位移,然后自己转换成整数就可以了。个人觉得实数挺好的

网友B:
这里显示的是实际工程量,如果要整数工艺对象里面单位设置位脉冲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那就是设置为脉冲的,只要用到点动指令就会出现小数,因为我们正常输出定量脉冲都是整数就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