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1):
我们这里一台dw1500万能断路器,合闸按钮按下后,电机有时不停,闸合上又断开,合上又断开。不知道哪里的原因,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网友A:
查一下限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一台dw1500万能断路器,合闸按钮按下后,电机有时不停,闸合上又断开,合上又断开。不知道哪里的原因,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要拆卸维修,但是大卸八块以后,再次拼装完成,需要效验,需要再次做标定数据(过流、过压、短路、接地等分断操作)。需要原厂技术和仪器仪表支持,感觉成本较高,这种低压电器本来就是消耗品,故障了要换的,就跟一个小型空开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那个部位的问题

网友C:
是电动热磁式的吧  它有个装配图能发一下吗  天生就这样 还是始终好用最近才出现这种故障  根据描述看可能是新安装  这种断路器几十年内安装了近百台  只要是接线正确 没出现过这类情况  断路器储能电控部分是非常可靠的不用怀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一台dw1500万能断路器,合闸按钮按下后,电机有时不停,闸合上又断开,合上又断开。不知道哪里的原因,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要是新安装就这样  可能是失压线圈没接线或松动震掉了 停止按钮要接开点  如果是天生就这样  确认外围接线正确 那就是断路器本体问题  很难修复 限位器是查不到的  要返厂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一台dw1500万能断路器,合闸按钮按下后,电机有时不停,闸合上又断开,合上又断开。不知道哪里的原因,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不论是新安装还是已经在使用中的 重点检查一下面对左侧后偏下有一失压线圈的接线是否牢固及二次控制保险  建议用单级开关  不用RT18等系列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合上闸,电机应该停?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按合闸按钮,合闸到位后,电机不停,继续转动,是今年才有的现象,以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这种

网友E:
手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手动可以合闸

网友F:
检查合闸到位信号有没有!

网友C:
看图片这不是DW15 是DW10早就不提倡使用了 重点检查失压线圈电压 可以把刀开先断开按住失压机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