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1):
麻烦各位师傅给看看这是啥情况!

使用USB下载全部数据之后就出现这种情况,然后USB也连不上触摸屏了,重装驱动和电脑系统都没用

触摸屏出现Please update firmware to ver-1.0072!

网友A:
1-先用软件制作自动更新包,用U盘更新屏程。
2-进入屏内部系统设置,把USB通讯设置成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