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指令求助

楼主(2020-09-12):
各位大哥,西门子200smart有没有位传送指令,就是将M20中的第XX位开始的XX个位传送到M40中的第XX位开始字里面

网友A:
所有的PLC都有的 只是表达方式不太一样

网友B:
可以用异或指令实现

楼主:
能不能指点一下,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不知道用传送mov可不可以

网友C:
好像无法自定义传送长度

楼主:
最后用移位指令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