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2):
 上电之前静态测量变频器的模块没有问题,直流母线的正负也没有短路。然后给变频器上380v的交流电,变频器没有任何反应;拆开变频器测量充电电阻没问题,直流母线也有530v的直流电。那应该是开关电源有问题,随后测量开关管也是好的,开关管下面的1欧姆电阻也没有问题。然后上电测量Uc3844的12脚和8脚之间电压只有15v左右,并且uc3844的14脚没有5v输出。然后单独给uc3844加可变直流电压,上电调节直流电压从0v慢慢变大,发现当电压到16.5v左右的时候uc3844的14脚有5v输出。这样是不是可以证明uc3844芯片没有问题?所以我怀疑是启动电压偏低。我拆下uc3844,测量12脚和8脚之间电压是40v左右。最后我觉的好像开关电源也没有问题,现在问题出在哪里了,导致电源不起振?

楼主:
给一些指导性意见

网友A:
把启动电阻减小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的启动电路那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不太明白

网友B:
12脚的电解电容 不知代换了没有。

网友C:
测量12---8之间的电压,应该在30V左右,若果为15V则电源偏低,可能问题在供电电路12上。

网友D:
像这种情况基本都是更换UC3844芯片7脚的滤波电容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把那个电容拆下来了 ,电容标注120uf我实测有130uf左右 。电容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我还是换一个大的,可是还是不起镇

楼主:
那个7脚的二极管V2有什么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决定3844在母线大于多少电压时才工作。
你可以单独给3844供电,母线电压用调压器一点点往上调,看能不能正常工作。萌就是二次供电的问题

网友F:
我也修到过个24v的开关电源,不起振,Uc3844的12脚和8脚之间电压也只有15v左右,手册上此芯片工作是要16v以上启动,10v以下关闭。
我直接拿了块3845,这个是8.5启动,7.6关闭。其他参数都一样。测试发现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换uc3845了 还是不起振,我测量14脚电压只有零点几伏,测量12脚电压为8v左右。

网友G:
V2应该是200V~300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吧。使直流母线电压升至一定程度后电源才开始启动工作的。

网友H(2020-10-15):
建议检查3844外围元件,和开关变压器次级有没有损坏的元件。

网友I:
回复 网友G:
V2的型号:ZGL41-120  是120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咸老师,既然uc3844可以通过直流母线提供工作电压,为什么还用通过变压器次级电路来供电?

网友G:
回复 网友E:
直流母线提供的只是起振电压,电流约为1mA左右,变压器提供的才是工作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