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2):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现成的富士屏需要换proface的屏,请问这个警报块信息怎么导出来,方便做表格导入PROFACE屏,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现成的富士屏需要换proface的屏,请问这个警报块信息怎么导出来,方便做表格导入PROFACE屏,谢谢

STEP1:该页面存在内存导出功能,你可以导出内存至CSV文件,如果你无法看到导出功能,请确认你的软件版本。

导出的文件内容如下:

STEP2: 富士触摸屏文字信息一般再信息内容下输入,从而实现全屏幕共享,因此,你可以在信息下找到对应文字内容。

在信息编辑器中,你可以随意复制其中的文字内容至你想要粘贴的地方,包括先前导出的CSV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