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2):
输送带每走一工位,通过一个感应器检测记录工件在输送带的位置,总共记录20个位置,并显示。请问怎样编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送带每走一工位,通过一个感应器检测记录工件在输送带的位置,总共记录20个位置,并显示。请问怎样编程呢?
单靠PLC控制器无法实现记录并显示20个位置,需要一台计算机,需要一套组态软件,需要一根通讯数据线,计算机安装组态软件,用数据线连接PLC传输数据,并在电脑屏幕上显示20个位置。

网友B:
谁说PLC不能记录?
PLC的压栈出栈指令不就是执行这种功能?
实在不想用这种指令,直接用20个连续寄存器记录位置的有料没料状态不就行了?以前一条线体近100个产品(密炼机的胶架,每个胶架从800KG到1400KG不等)都是PLC记录(三菱Q06H),说PLC不能记录的纯粹是无知

网友C:
可以,感应器触发先进先出。

变址寄存器+FOR也可以。

做过类似的,就是设置伺服位置,然后把设置过的位置保存起来。不对又改回来。

网友D:
信捷没有先进先出的指令,可以用偏移功能来做,比如保持到D300-D319,用D200作为偏移,感应器感应一次后D200就加1,下一次就保存到D301里面

网友E(2021-01-11):
我是小白,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