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2):
准备做无线通信了,16个设备通过无线WIFI通信,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A:
1、要求最高的场合,直接上品牌工业级无线方案(常用的外资工控品牌)。
2、要求次高的场合,上商用级无线方案(较知名的比如摩托罗拉、爱立信、华为、华三的商用级无线信号基站)
3、钱包萎靡又想用无线方案的,只能上最低档的家用级无线路由器啰。最低30~50块钱就搞定了

网友A:
国产的商用基站还是可以的,比如深圳华为,杭州华三,深圳中兴等等。

楼主:
华为的商用WIFI,主站用16信道的,其余从站用4信道的,大家可以提供一下型号吗?
谢谢各位,价位不能太高--西门子产品禁用,原则不能坏

网友B:
无线信号怕干扰。

不服?你搬一台微波炉到现场启动试试

楼主:
这个主要是报警信号采集、开关机信号传输、速度信号传输,每个子站自己处理信号,跟主站丢失1-3秒无所谓,只需掉线自动联机即可,主站轮询modbus TCP通信

网友A:
华为没机会用,最近上了这玩意,因为数量太多了,就额上了一个后台集中控制器授权程序

网友C:
回复 楼主:
MOXA  菲尼克斯 魏德米勒都有相关产品  工业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