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2):
有人知道这个busbar是什么东西么 百度了下有igbtbasbar 难道是igbt模块底座? 有知道的朋友么

网友A:
我查到的是汇流排的意思,是不是与变频器的连接线有用铜牌的的地方,需要更换厚的。

变频器里面的铜排那是厂家设计安装好的应该是不需要更换的。

网友B:
应是直流母线排。

网友C:
就是母排,大铜条.
无论直流交流.
这里是不是指和igbt直接连接的母排.

网友D:
你直接打开变频器,发现连接整流桥、储能电容、IGBT的那些铜条,就是你要的busbar!!
这些铜条出厂时一般没有表面做绝缘层耐腐蚀处理,另外厂家标配时考虑成本关系、安装外形等等,一般都是按照最大工作电流选配以降低成本和外形尺寸,有条件自然是加大尺寸规格并做好绝缘,对变频器正常运行更加有保障

网友E:
复合母排,都是定制的产品

楼主:
就是啊 对方就是这么要求的,干个活真心不容易,车到山前必有路。现在属于硬派,不干还不行,到时候再说了 谢谢大家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