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2):
如题  三菱fx3u有像西门子smart那样的系统时间吗   我想做远程控制需要时间同步   如果没有系统时间我要怎么做才能加一个系统时间呢

网友A:
有系统时钟。

网友B:
有实时时钟的,断电后靠电池来维持;

网友C:
这个当然会有,估计PLC都有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当然会有,估计PLC都有吧!
千万别这么说;就是现在的型号不带的也不少,有些是需要加扩展功能卡才有的;
OMRON CP1E-E的就没有;
松下FP-X加MRTC卡后才有
三菱之前的FX2N有,但FX2NC就需要加扩展卡才有;

网友D:
三菱现在出品的FX系列都有,只是FX3GA、FX3SA等等本体没有电池用超级电容器保持系统时钟,断电时间长了时钟就丢失了恢复到出厂设定时钟位置,FX3G可以加装电池(可选件)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