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2):
cp1e编程中,遇到BCD码。所有数都可用bcd码来表示吗

网友A:
BCD码数据表示的范围没2进制BIN的宽,可以使用多种数据类型,没必用一种吧!

网友B:
BCD码仅仅适用于以前数码管显示、拨码开关输入等等较为方便,现在都是触摸屏或者电脑直接做显示界面,BCD很少用了

网友C:
注意定时器T,二进制模式和BCD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