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2):
图截取以【EBpro使用手册 独立章节 的07 事件登入

说明讲 当触发条件是【字地址时】,事件登录 将和一个特定的数值进行比较。

在笵例1中【如图1】触发条件 设置的为【==  30】 但再说明时【注意红色部分】
为什么讲【读取地址 中的数据大于等于29(=30-1);或小于等于31(=30+1),触发条件明明先的是“==‘ 这里为什么会这样解释!

 如果我把触发条件 换成’<=' 或 '>=' ,又怎么理解。 还是说这里有印发错误!

网友A:
因为设置了  触发允许误差  1,也就是有正负1的范围,所以就到了29-31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设置了  触发允许误差  1,也就是有正负1的范围,所以就到了29-31之间

设置了触发误差浩理解,但设置的触发条件状态是‘==’ 但加了误差条件后 就解释成了‘29<= 数据<=31',
                 这样设置’==‘ 的触发条件就是可变的(就是说设置的条件不一定是唯一的限制条件,组要看有无触发误差,或者说有无触发误差能改变设置的触发条件)

  例1                    设置的是’==‘
     有触发误差后,触发条件就自动变更了。    变更后的触发条件和设置的条件明显 是不一样的。这样使用中要注意些什么问题了。

网友A:
这个触发条件还有很多选择的,就是等于和不等于时会有误差填写,如果你不需要这个误差的话可以全部设为0好了,这样就是没有误差,条件只能是等于。
至于使用中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觉得没什么要注意的,需要这个误差就设定,不需要就设为0好了,软件只是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而已

网友B:
字元件报警,有点报警(=),区域报警(>、<、以及指定范围),我一般在PLC内部处理为bit位报警,不喜欢字元件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元件报警,有点报警(=),区域报警(>、<、以及指定范围),我一般在PLC内部处理为bit位报警,不喜欢字元件报警

这下明白了。

楼主:
每次做警报提示 也是用位地址来处理,就是在处理气缸上安装的磁环开关信号警报时 ,要在程序中预先把可能出现故障的情况写出来 觉得麻烦,当让也会有考虑不周的情况

我一般,程序分为 自动部分 手动部分 输出部分 在加上 警报部分,

在运行程序的过程中 同时给出警报的逻辑,在思路上 不知道怎么操作才好。

各位是怎么处理 警报这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