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2):
八台同样的变频器 就这台  电位器用几天就不好使了  五六天换一个  十伏正常 接触没问题   电位器2.2K2W 单圈的 我暂时给换上一个多圈的
  电机要经常调速  故障现象就是不灵敏 速度突降或突升
咨询厂家 也说不出啥

网友A:
电位器是否处于不停的调节状况?一般电位器不会这么快就坏的,除非是质量很差的,或者考虑用按钮控制频率的增减

网友B:
用5W 4.7K的电位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是否处于不停的调节状况?一般电位器不会这么快就坏的,除非是质量很差的,或者考虑用按钮控制频率的增减
不是  基本上是定速 只是进料不正常时 需要调节一下速度

网友C:
10K 20K都行,主要还是质量问题,经常用的话不用碳膜用绕线的试试?然后电位器还有线性和指数两种

网友D:
正常情况下,用5W5K或者5W4.7K,要线绕电位器,
楼主这种电位器,一般用几星期不会坏。
出现楼主说的情况,一般是变频器的主板有损坏,如漏电等《驱动板漏电》

出现

网友E:
看一下换下来的电位器主要是啥故障,如果是碳化严重导致接触不良,有可能是主板问题导致的功率变大。

网友F:
楼上所述赞同。先看看电位器是怎么坏的,是因为电流过大?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包括人为操作问题?然后再去有针对性解决。电位器,最好不要使用碳膜电位器,要用线绕电位器。寿命会很长。

网友G:
  YQ3000V变频器我没有用过, 如果有输入控制端子及能设置加减速指令, 则建议用以下方法来解决:
  我在某厂的富士变频器应用中, 没有用电位器调速, 是利用变频器的输入控制端子功能来实现频率设定。
  即在变频器的输入控制端子X1和CM端接入控制按钮SK1,输入控制端子X2和CM端接入控制按钮SK2,利用按钮的通、断信号来增减设定频率,X1为增速命令UP端,X2为减速命令DOWN端。在接通变频器的正转命令FWD后,当SK1闭合时,X1得到UP信号,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按加速时间增加,SK1断开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保持;当SK2闭合时,X2得到DOWN信号,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按减速时间减少,SK2断开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YQ3000V变频器我没有用过, 如果有输入控制端子及能设置加减速指令, 则建议用以下方法来解决:
  我在某厂的富士变频器应用中, 没有用电位器调速, 是利用变频器的输入控制端子功能来实现频率设定。
  即在变频器的输入控制端子X1和CM端接入控制按钮SK1,输入控制端子X2和CM端接入控制按钮SK2,利用按钮的通、断信号来增减设定频率,X1为增速命令UP端,X2为减速命令DOWN端。在接通变频器的正转命令FWD后,当SK1闭合时,X1得到UP信号,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按加速时间增加,SK1断开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保持;当SK2闭合时,X2得到DOWN信号,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按减速时间减少,SK2断开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保持。
老板没拿这些当回事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都换成按钮调速  二十多年前一家屠宰场九台变频原来都是在变频上调速  后来因此坏了好几台  发现后改为按钮调速  非常稳定随便调

网友H:
好像煤炭行业!与环境潮湿、煤尘大有关,用全密封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煤炭行业!与环境潮湿、煤尘大有关,用全密封电位器!
铝散热器加工  环境老恶劣了

网友I(2021-01-07):
用外部端子up/down控制频率的大小从而实现对速度的控制